【话题】220V交流电并联电容不会短路吗?(20221101)

楼主(2022-10-31):
这是开关电源的输入部分截图,C1电容并联在电路中不会短路是什么原理,然后后面的应该是电感吧?

网友A:
交流电容;

网友B:
电容在交流电路中是有容抗的,以图中电容为例,容抗XC=1/2πfc,计算下来大约为14.47KΩ,通过该电容的电流在15mA左右,能算短路吗?后面的是电感, 其与C1构成滤波器来抑制电磁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后面电感是个什么类型的电感,好像两个电感共一个铁芯,应该是什么型号?

网友C:
电容很小,通过的电流也很少,主要是滤出杂波用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从图看该电感两个线圈绕在一个磁芯上,是共模电感器。这类电感器大多是开关电源生产厂自绕的,型号不详。

网友D:
是电容的充放电效应形成的电流,所以不会短路

网友E:
还应该能见到接地电容~组成净化电源作用
没见到压敏电阻?~保护作用

网友E:
这样的电路,千万别供给直流电

网友F:
这个是滤波电路,目的是滤除电路中的高次谐波的,相对于50赫兹的电源来说,这个阻抗比较大,但是对于高次谐波来说,这个阻抗很小,形成短路了,一般开关电源和变频器电源的输入都有前后两组,前面是相对于电源来滤波的,后端的是相对于设备本身产生的高次谐波的滤波,以减少对其他电气的影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这个供给直流电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G:
这个滤波器组件,用于直流也是可以的,对开关电源还是有效果的

网友H:
看到这个电路,我就想起以前在学校学的的整流滤波电路!时间过得好快呀!一晃差不多10年过去了!

网友I:
X电容,从作用来说就是短路高频干扰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供给直流电也是没问题的!
这个没问题看你从哪个角度看,长时间使用还是测试一下,再就是它是怎样安装使用的。
99年夏天遇到的一台需要维修的PlC
客户拿来时要求更换,没说理由,直说是有质量问题
经常规检测没发现问题,跑马灯欢快的跑着,接输入也能改变跑马灯的速度。
他说你没闻到烧糊的味?凑近隐约闻到
拆开一看,电源进线压敏电阻(890年代这是常备件,没少换)后的电感下,基板已经糊了,中心处已经烧个窟窿。他否认电源接错,我当时没理由说服他,只好送厂家维修。
厂家检测报告,接高压,更换要千元,反馈客户否认接高压(我有同感~压敏电阻,保险都完好),上千的维修费不能接受,厂家坚持是客户原因,僵持不下,时间到产品退回。
在班时间通电跑,听着哒哒的声音有人烦,我高兴,说明机子在工作。
什么原因造成基板烧毁?
……
这天,有太无dc24v输出的PLC送到我座位上……是不是它接了直流电?
找来S82F开关电源(先前拆过,它先整流出不到220的直流再通过连接件到后面),引接过直接给PLC,它的跑马灯又跑起来了。
是猜测错误?等待时间的验证。……
……  ……
突然有人喊,什么糊了?众人在找,我默默的跑向通往外部旁边特意放了灭火器的地方,拔掉电源……
期间有人问谁将灭火器放这儿了,我再默默的拿回去~真怕火烧,PLC咋放这儿了,回话做实验有点吵……太难了
PLC拿回办公桌拆开,用手摸~烫手
猜测成立~给直流供电,它就是个电阻,回发热,散热不好就烧基板,很正常。
将厂家报告及实验过程结论PLC一并交客户取回,再没有下文。
你说它通直是不是走危险?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在教科书上看到的交流变直流方法就是先变压,然后桥式整流,再就是滤波,最后是稳压,这和现在通行的方法似乎有很大不同。现在好像流行高频整流,而且也没有变压器变压了,具体的还在学习!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在教科书上看到的交流变直流方法就是先变压,然后桥式整流,再就是滤波,最后是稳压,这和现在通行的方法似乎有很大不同。现在好像流行高频整流,而且也没有变压器变压了,具体的还在学习!

变压然后桥式整流这种方式可以说已经过时了

现在都是电子化了,电子镇流器,电子变压器,电子电焊机。。。。。。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在教科书上看到的交流变直流方法就是先变压,然后桥式整流,再就是滤波,最后是稳压,这和现在通行的方法似乎有很大不同。现在好像流行高频整流,而且也没有变压器变压了,具体的还在学习!
电子器件都有电阻,电阻小了,才短路,所以在确定会不会短路前先算电阻电流.
教科书还是老是的变压整流,属于线性电路.现在的都是开关电路.开关电路的原则是把直流通过开关(比如pwm一种)调节变换电压.这种是随着理论和器件发展来的,好处是调节容易,频率高所以器件小,随着频率提高效率也高.坏处是开关引起干扰.

网友I:
回复 楼主:
直流变压,还是要通过变压器,只是高频效率更高,用电子开关斩波,变压器升压。

网友L:
电阻R6是干嘛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L:
电容放电啊,安规有规定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在教科书上看到的交流变直流方法就是先变压,然后桥式整流,再就是滤波,最后是稳压,这和现在通行的方法似乎有很大不同。现在好像流行高频整流,而且也没有变压器变压了,具体的还在学习!
开关电源的原理就是先把交流整成直流,再用IGBT高频晶体管推出高频交流去整流然后输出啊。
为啥要搞那么复杂?为啥要研发这么复杂的电路?因为可以做宽电压适应啊,用这个整流后再变交流然后去整流输出,这个原理对输入电压的大幅波动,应对非常牛逼啊。
你要打基础,很多电路需要去了解,啥叫高通和低通滤波电路。

网友I:
回复 楼主:
后面是共模电感,前面的X电容滤除差模干扰共模电感滤除共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