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cad导入后

楼主(2022-10-31):
eplan导入cad图纸后,里面都缩小了,没法看。一共29张图纸,被缩一起了。我怎样编辑他们?

楼主:
难道只能一张一张复制?

网友A:
导入?cad画图的时候,选的图纸小了?那要不在cad先放大,再导入?

网友B:
缩小是因为标注的比例不一致导致的;
另外,这么多图导入到一个EP页面,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缩小是因为标注的比例不一致导致的;
另外,这么多图导入到一个EP页面,咋看呢
是的。遇到这种情况,您一般怎么处理?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缩小是因为标注的比例不一致导致的;
另外,这么多图导入到一个EP页面,咋看呢
是的。遇到这种情况,您一般怎么处理?能分享一下吗?

首先肯定得把dwg档拆分开,一个dwg只有一张图纸;假设dwg档的图框都是A3标准图框长宽为420*297,先导入一个dwg,在EP里面测量该图框的长度为X,除以420就得到要缩放的比例,然后导入DWG时选择缩放比例导入,这样导入后比例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缩小是因为标注的比例不一致导致的;
另外,这么多图导入到一个EP页面,咋看呢
是的。遇到这种情况,您一般怎么处理?能分享一下吗?

首先肯定得把dwg档拆分开,一个dwg只有一张图纸;假设dwg档的图框都是A3标准图框长宽为420*297,先导入一个dwg,在EP里面测量该图框的长度为X,除以420就得到要缩放的比例,然后导入DWG时选择缩放比例导入,这样导入后比例就对了;
谢谢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