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31):
例如二台设备分别是是1V,100A和100V,1A,他们的电源线线径是差别很大还是一样?

网友A:
按电流选,差别很大。

网友B:
根据电流。但是高压电缆和低压电缆不一样。

楼主:
实际中,肯定是100A的线径要大很多。有点不明白的是我那个例子设备消耗功率是一样的,按理说线缆上发热量也应该一样的吧?这样的话线径不应该一样吗?

网友C:
单位时间内,截面积越大,通过的电子越多,电流也应该也越大。

网友D:
电流大的发热量大,选线径粗的;
电压高电流小的,线径细,但是耐压绝缘层比较厚

网友E:
楼上说的很好了 同一级别的电压 线缆是按电流选择线径

网友F:
电线的发热与电流的平方及电阻成正比,电流越大,就需要越粗的线,对应的电阻也小;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实际中,肯定是100A的线径要大很多。有点不明白的是我那个例子设备消耗功率是一样的,按理说线缆上发热量也应该一样的吧?这样的话线径不应该一样吗?
你说的是理论,理论是电缆理想没电阻.实际电缆是有电阻的,你把实际情况画一下回路图.去线电阻,设备电阻,回线电阻.你说的发热量一样,是说的设备,不是说的线缆.线缆发热量要一样的话,那是因为线径不一样达到的效果,并不是线径应该一样.
你是混淆了设备和线缆,或者把线缆理想化.

网友H:
引用 楼主:
实际中,肯定是100A的线径要大很多。有点不明白的是我那个例子设备消耗功率是一样的,按理说线缆上发热量也应该一样的吧?这样的话线径不应该一样吗?

我不知道你学没学过欧姆定律和电功率的计算?

设备消耗的功率虽然一样,但加载电压不同时,负载电阻也会不同,所以流过线路的电流也不同。

我们从  P=UI=I?2R=U?2/R(直流电路)  或者  P=UIcosφ=I?2Rcosφ=U?2/Rcosφ(交流电路)可以看出:

要保证负载消耗的功率(P)不变,加载在负载两端的电压(U)不同,电流(I)是不是也不同?规律是P不变时,U与I成反比关系,所以电压越高,电流就越小。

因此,为保证输送的电能(功率)不变的前提下,输电线路的输电电压越高,流过输电线路的电流就越小,反之就越大。这就是为什么供电公司的输电线路要采用高压输电呢,就是为了减小输电线路的导线截面积。

网友I:
电流来选择

网友J:
回复 网友F:
完全赞同!

网友K:
线径的大小当然是根据电流而定的。

网友F:
所以现在研究超导材料,从理论上讲,如果超导材料阻值能做到绝对的没电阻,那么电流就可以无限大;
现在实验的有把超导材料放在液氮的管道内,同直径的电流承载量是现在用的电缆的4倍,但要大规模用还需要降低成本;

网友L:
100a电流很大,根据电流选了

网友M:
电流决定线径,电压决定绝缘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