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01):
我这边再用一个汇川的伺服,停机后用手拨动滑轨,滑轨上的小车会来回荡漾,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有没有大佬知道的

网友A:
是不是把伺服s-on这个信号也关了?

网友B:
你是停机还是停电,不停电的话动不了哦

网友C:
应该是刚性没有调好,太软了!

网友D:
三楼的方法楼主试试

网友E:
把刚性调高就不会这样了,不过随之而来的声音会大一点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好,您说的对,是刚性没调好,Z轴方向加大了刚性就好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是我的刚性没调好,现在好多了,感谢回复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刚性没有调好,太软了!
刚性一般调为多少

网友G(2022-12-16):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也是调的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