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01):
这个编码器是杭州之山伺服电机上的,查了一下是日本内密控的,2500脉冲,大概数了一下625个缝隙,明暗交叉相位后刚好2500。

码盘直径28mm,算了一下缝隙宽0.07mm,跟头发丝差不多,不知道现在国内能不能做的出来。

网友A:
国产伺服好多用这款编码器的;

网友B:
老款用的增量型编码器 修伺服驱动器接一个 可以解除报警

网友C:
有个品牌的:16777216ppr/R

网友D:
内密控的编码器容易坏,我这坏了两个。现在国内大部分都是内密控和长春禹衡的,这两种我都换过,再调零。还是日本多摩川的好。

网友E:
干维修的就要胆大心细!必须具备好奇心,才能丰富经验和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品牌的:16777216ppr/R

这么高的应该是正余弦编码器,看看这个贴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6471

网友F:
这精度的国产化好多年了

网友G:
看码盘的码道像是绝对值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