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01):
JRACDRIVE佳乐JAC560-1R5G变频器报Err06,查手册得知有四个原因,1,输入电压过高;2.减速过程中出现外力拖动电动机;3.减速时间过短;4.没有加装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偶而还报Err07,也是电压过高或外力拖动电动机。重载时不会出现此故障,轻载时容易出现。实测电压410V,不算过高,小电机也不需要加制动电阻吧?用在大理石板底机上,哪位大师知道原因?

网友A:
看下变频器dc直流电压显示多少 过高就要检查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B:
要是输入410V三相电压,你可以翻看面板里的主线直流电压是多少?显示高于600V,那么就是变频器检测电路有问题。

楼主:
确认是变频器内部电压检测电路故障,但是没有电路图,不知道哪位大师援助一臂之力,给个JAC560-1R5G图纸或者电压检测电路的参考图,再此提前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好了
什么情况??

网友C:
可能是电解电容失效,兄弟在哪里做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电解电容失效,兄弟在哪里做事?
估计是电压采样的滤波电容失效了。

网友C:
小功率的变频器都是换,你再会修也没有用,人家等着生产,直接更换,保证人家工厂的正常生产。再一个问题,你修一下能够收多少钱?换一个赚多少钱?不要想着什么都去修,有些东西没有维修的价值。

楼主:
电解电容脱焊了,接点发黑

网友E:
加个刹车电阻也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