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01):
请教下各位,现新建项目,10KV配电系统和0.4KV低压系统,
10KV高压直供电设备约3500KW,3台高压电机;
其余设备均是0.4KV的,总容量约7000KW左右;
低压无功补偿低压配电室集中补偿,
10KV高压段不安装无功补偿可以不,有没有啥规定必须高压进线补偿的

(因老厂区高压无功补偿都没有投运),只有低压补偿运行

有了解的大佬指点分享下,谢谢

网友A:
高低压要分开补偿,不然供电局会找你的,除非你钱多不怕罚款

网友B:
这个配电肯定是高供高计,仅仅采用低压补偿就会发现看似功率因数很好,但在低负载时实际功率因数差了,就是这个大变压器导致的。所以只要你低压补偿到尽可能靠近1,不长期运行在低负载就没问题,不然还是投高压补偿吧,毕竟供电扣钱是辣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是化工连续运行,只要开车稳定后负荷基本变化不大,高压功率因数还可以,老厂区10KV高压补偿是有的,只是没有投运,上面领导意思看能不能省了这部分

网友C:
我们这里高低压都有补偿。

楼主:
咨询过本地供电局了,不管你用不用,高压都得配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电力设计院做方案的,话说甲方在这里会变弱势。设计--供电--盘厂都协调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话说有些标准描述比较模糊,收集查找资料太难了

网友D:
看你设备具体要求,高压电动机如果可以用一些同步电动机,整个系统的无功补偿就容易多了。

网友E:
问题是高压电机是什么电机?如果是异步电机,高压肯定也要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E:
2600KW鼓风机,还有空压机600多KW,都是异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