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电梯变频器启动和停机时抖动是驱动板还是模块的问题

楼主(2022-11-02):
富士电梯变频器启动和停机时轿厢抖动是驱动板还是模块的问题,大家伙给知道一下哪里的问题

网友A:
驱动有可能,定位也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变频器的问题,换新的变频器不抖动,驱动的问题能给细说一下嘛。只要是启动的时候,启动起来后就不抖动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参数设置可能有问题,恢复出厂值后再重新设置参数,以前我遇到过这种问题,如果还没有解决问题,那就是变频器电路问题了需要送修。

网友C:
应该是低频抖,好多变频器都有这个现象,只是程度有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设置可能有问题,恢复出厂值后再重新设置参数,以前我遇到过这种问题,如果还没有解决问题,那就是变频器电路问题了需要送修。
你好,这个变频器参数没人动过,以前好着,后来抖动换新的就好了,参数问题应该不大,和你探讨一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参数必须恢复出厂值后再重新设置参数!直接查看和修改没有用,我这个是经验才告诉你的。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同型号的变频器将好机器主板放到有问题的机器上,或者参数拷贝到故障机器上试一下。不行就是驱动或者IGBT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回复出厂设置是哪个参数,能给支持一下嘛

网友E:
参数有人动过?
抱闸控制回路经过变频器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按照使用说明书步骤认真操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