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帮忙看看这个软件怎么了?

楼主(2022-11-02):
电脑重装系统后,重新装了三菱编程软件,写入,读取都不能 执行 关闭键无反应,谢谢!

楼主:
好了!电脑不那运行别的软件,还有就是电脑用360刹毒,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A:
关掉杀毒软件。

网友B:
检查通迅驱动是否安装了?

网友C:
杀毒软件,之前被坑过,浪费好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