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模块

楼主(2022-11-03):
三菱PLC有没有无线通讯模块?信捷PLC呢?有个做主从站的设备1个主站,3个从站但是布线不方便只能走无线。
淘宝上看到有无线转485的通讯模块不知道可不可靠,大家有没有质量比较好的推荐一下!

网友A:
估计老火

网友B:
485再怎么不稳定,也要比无线模块稳定,无线模块只适合数据量不大的采集模块,不适合做常规的通讯使用。

网友C:
用过艾莫讯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D:
无线的不稳定,网线 光纤 485 都可以啊

网友E:
无线下载个程序还行,长时间连线还是用网线或光纤稳定可靠;

楼主:
关键是从站都是在环形滑轨上来回转的,没法接线,只能用滑触线提供个电源。

网友F:
数据会丢失一部分,对数据不敏感的可以采用,比如做监视用,而不是做类似产量统计,否则你会被设备使用部门喷死的。

楼主:
都是些开关量信号,数据读写只是偶尔

网友G:
用滑触线提供个信号也可以吧?
怕信号有误,采集3次取2个相同的为正确值。

网友H:
MOXA,研华,有人等等都有这种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