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3 监控时,打开的画面内容显示重叠

楼主(2022-11-03):
各位有遇到过:
Works3监控画面内容重叠,选项卡也不能放大,内容都重叠在一起,无法完全显示。
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字体太大了?

网友B:
屏幕分辨率导致的显示问题,放大文本那里让他显示100%就行了

网友C(2022-12-16):
分辨率问题,把电脑端的恢复初始值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