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03):
新硬件从最开始的WIN7,到WIN10,现在新硬件直接只能支持WIN11了,对,你没看错,只能WIN11了。

我想大部分坛友都是用的D版软件,EPLAN,CAD SW常用的,以及各种编程软件。

授权是EPLAN V2.6 WIN11授权,没有,只能最低V2.7(勉强运行),SW没问题,百度又解决办法。CAD我用的很少,没装

剩下就是常用的编程软件,自己用的,
欧姆龙CX ONE V4.6 ,
NB系列触摸屏软件
汇川中型软件InoProShop(V1.7.3),还有伺服、变频器调试软件。
博图V15.1
三菱GX WORKS2

以上折腾了好久,总算装上了,更老的硬件只有上虚拟机WIN7+XP了。

不知道后面驱动还有没有坑,不得不说西门子这些大厂还好,安装没遇到什么问题。就是PJ软件各种授权非常麻烦!

惠普暗夜精灵8PRO,好拉跨。

网友A:
我WIN10才用了刚刚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WIN10才用了刚刚习惯

我还是很机智,电脑客厅电脑一般用来娱乐,早早装上WIN10,慢慢就习惯了。

最稳还是WIN7,几乎没蓝屏过。

WIN11动不动就蓝屏,特别是折腾破解的时候

网友B:
我的电脑出厂带的WIN8,我把它刷成WIN7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性能不够加上硬件故障,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新硬件驱动估计10都快不支持了,

网友C:
估计就得虚拟机了

网友D:
我还留了一台电脑用的XP;

网友E:
适当保留旧电脑,用时不抓瞎
LSS(SSS)软件还有用

网友F:
我一直保留win7旗舰版笔记本,项目专用;有些软件在其他电脑上安装或版本升级后没问题才装笔记本。

网友G:
我用的拯救者,买之前寄予的期望还挺高的,后来用用也就那样。

网友H:
刚入手P15,10代CPU,可以安装WIN10,没办法只能用WIN10了,以前一种用的WIN7,被博途折磨的不行,只能用更高性能的电脑,你这个12代的CPU只能装WIN1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入手P15,10代CPU,可以安装WIN10,没办法只能用WIN10了,以前一种用的WIN7,被博途折磨的不行,只能用更高性能的电脑,你这个12代的CPU只能装WIN11了。

thinkbook 16+ 12500h 可以win10

我这个没声卡驱动,不然还是用WIN10

网友I:
硬件新,换新系统,碰到老硬件又不支持,各种虚拟机…有条件,老电脑收藏着,专门给老设备调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