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喷:探讨一下UNTIL重复执行语句的执行条件逻辑

楼主(2022-11-03):
“REPEAT
<语句···>;
UNTIL<布尔表达式>
END_REPEAT;”
手册中解释:
“<布尔表达式>在执行语句后被判定,值为真(TRUE)时则不执行 REPEAT...UNTIL 内的语句.. ...”
举个例子:像下面这种情况,其执行条件都为真,指令执行后的效果却完全不同。
有些时候手册中给出的指令官方解释,跟咱们自己理解的还是有偏差的。
<图1>
<图2> 这是我们要的效果。
大家有什么看法,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REPEAT
<语句···>;
UNTIL<布尔表达式>
END_REPEAT;”
手册中解释:
“<布尔表达式>在执行语句后被判定,值为真(TRUE)时则不执行 REPEAT...UNTIL 内的语句.. ...”
举个例子:像下面这种情况,其执行条件都为真,指令执行后的效果却完全不同。
有些时候手册中给出的指令官方解释,跟咱们自己理解的还是有偏差的。
<图1>
<图2> 这是我们要的效果。
大家有什么看法,一起探讨一下。
当对定义的变量赋初值后,它们将被正确的执行。

网友B:
刚进来的时候是21907,所以只加1,然后退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初值有时候是必须要给的。
受教了!
不过,有个小小疑问:
没有赋初值的字,系统不都是默认赋值0么;为何,还要单独再给赋值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