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材料

楼主(2022-11-03):
变频器是30KW的,拿在手上轻飘飘的还以为是空心管,锯开才发现是实心的。
是不是铝不好说,但肯定不是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的吧
银,不可能这么轻,也不可能这么奢侈。

网友B:
丹佛斯的?可能是银合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丹佛斯的?可能是银合金
有可能是银合金!

网友D:
无意中推开了发财的“大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丹佛斯的?可能是银合金
施耐德ATV61

网友E:
碳 碳刨条

网友F:
不排除是铝度银

网友G:
以下是4种金属材料的比重:
银:10.50g/cm3
铜:8.96g/cm3
铁:7.85g/cm3
铝:2.70g/cm3
变频器用的是什么材料,自己想吧。

网友H:
电压采样电阻?

楼主:
主电路连接线

网友I:
施耐德变频器。不是铜,银,那是啥?

网友J:
就是铝合金的。。

网友K:
连几千元大功率IGBT内部连接丝都是铝的,这个估计也是铝的。

网友L:
合金铝,铝基加入【添加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