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03):
能识别三种不同特征的物体,并输出三种不同的开关量信号。
比如:碰到红色,输出10;碰到黄色,输出11;碰到绿色,输出01;平时就00。

网友A:
暂时没有,估计得用三个传感器。

网友B:
这种的情况只能去大品牌问问了,西克,基恩士,欧姆龙,图尔克等等。

楼主:
算了,我用两个传感器代替!

网友C:
颜色传感器了解下,专门检测颜色并输出信号

网友D:
主要是软件,视觉吧,用个摄像头就行.

楼主:
想到办法了,不是视觉,用两个感应开关垂直放置,另外三个感应的物体一个在上面感应开关位置设置突起,一个在下面感应开关位置设置突起,一个上下都设置突起,这样就能分辨是那个物体了!

网友E:
视觉很贵哦
装3个颜色识别就很简单很便宜

网友F:
引用 楼主:
想到办法了,不是视觉,用两个感应开关垂直放置,另外三个感应的物体一个在上面感应开关位置设置突起,一个在下面感应开关位置设置突起,一个上下都设置突起,这样就能分辨是那个物体了!
形状检测,顶楼的比如被带进沟里了
通过产品特征检测,你这个方案要5个感应开关?
或许不要那么多,产品上下图发一个,当年86面板就是利用产品特征判断其在线是否规矩,将视觉队pass

网友G:
色标传感器就行 三色色标检测  如果颜色更多的话 可以用颜色传感器 可以检测62种颜色 输出RGB值 或者配一个IO板 输出IO信号。

网友H:
之前用过keyence的一款:
LR-W500 色标传感器。

网友D:
大家不要被视觉吓着,就这种三颜色判别,如果有上位pc,加个几十块钱的摄像头,自己编点程序就行.简单又便宜.

网友I:
这玩意其实并不复杂,用摄像头就能解决。

网友F:
用视觉~多少成本能下来
1000你能留下多少?

网友J:
引用 楼主:
想到办法了,不是视觉,用两个感应开关垂直放置,另外三个感应的物体一个在上面感应开关位置设置突起,一个在下面感应开关位置设置突起,一个上下都设置突起,这样就能分辨是那个物体了!

明白了,红色是凸起的,绿色的凹进去的

网友K:
如果用量大(例如20套以上)可以考虑开发,很简单可以实现,只是需要知道颜色的面积和亮度的范围。

网友L(2023-03-16):
有,我们这有一款智能型数字颜色传感器CR16

网友M:
色标传感器配合软件设置
http://www.sdzd-automation.com/
可以来看一下,联系我们会有专业技术人员与您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