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04):
按啥键都没用,应该怎么复位。

网友A:
1.是不是没有解锁

2.面板坏了,如果有同型号的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B:
啥品牌型号都不讲;

网友C:
检查一下面板上那个数字编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不是没有解锁

2.面板坏了,如果有同型号的换一个试一下
不知怎么解锁,重启后一会显示b.,一会显示一竖一横(连着两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品牌型号都不讲;
ls产电的,

网友B:
面板或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D:
你确定链接处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坏了…

网友E:
换一个面板试一试呢。有的面板可以锁定。你的好像是坏了。

网友F:
可能面板与主板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一个面板试一试呢。有的面板可以锁定。你的好像是坏了。
全厂只有一台这种变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可能面板与主板不兼容
面板是这个没错,不存在兼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G:
之前正常使用,现在出现这种情况,建议送修吧!

网友H:
这是变频器故障代码吧。IG5系列还真没见到这个故障代码,可以把变频器面板拔插几次试试,看看是否变频器面板插头接触不良。

网友B:
肯定不是故障代码,而且显示故障时不可能按键会无效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是故障代码,而且显示故障时不可能按键会无效的;
赞同楼上!我也是这个判断,建议楼主自己不能维修,还是送修吧!

网友I:
条件语句人士进入体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