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04):
是不是不同品牌相同功率的变频器制动电阻出入不大?同功率变频器制动电阻相互可以代换?能否提供一个制动电阻选型参考表?小功率变频器制动电阻是不是直接接在“PB”和“+”之间?

网友A:
这个表是三菱A800手册上的,至于接在哪个端子看对应的说明书或者手册

网友B:
看见许多询问刹车电阻用多大的问题,透过问题看本质,刹车电阻有单独的IGBT控制的,封装在IGBT模块一起,一般由三个上桥三个下桥一个刹车用的共7个IGBT组成,其中刹车的IGBT小一点的,从芯片面积大小可以看出,可以从手册中查询具体参数,确定最大工作电流,根据母线电压,就可以算出电阻多大了。

网友C:
不同品牌的需要按对应的使用说明书来确认规格;

网友D:
拿个手册看看多省事啊

网友E:
每个品牌的变频器里都有对应的刹车电阻功率和阻值的选择表,多看数据手册啊。

网友F:
从来没注意过。按说明书配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从来没注意过。按说明书配就行了
行业大侠!佩服!

网友H:
按说明书容量参考,网上买的还需要加大一点功率,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虚标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