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04):
看接触器,断路器选型都有分断能力这个概念,是不是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切断开关,瞬间电流也会变大?

网友A:
假设短路了,你说电流会有多大

网友B:
以为啥分段能力?原来是分断

楼主:
这是看接触器选型样本看到的,一是接通能力,我理解就是最大能过的电流,分断能力就有点没理解。

网友C:
就是切断短路电流的能力,能否可靠切断

网友D:
短路电流。速断。

网友E:
你可以理解为有短路等故障电流时,能正常断开触头,能正常灭弧,不会发生弧光短路或爆炸,也不会烧坏触点等。

网友F:
6楼说的正确,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