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04):
台达107EV有两个DB9的物理端口,一个用来读取设备的数据(作为主站),想用另外一个口通过从站的方式,使用标准的Modbus RTU向后台发送读取上来的数据。是否可行?
如果可以的话改如何实现呢,新手学习中,感谢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一个作为主站读取从站(假设是仪表)的数据,另一个作为从站给后台上位机读取,大概做法是先把仪表的数据读取来,然后传送给触摸屏本机地址,最后后台上位机再来读取触摸屏的本机地址。台达的本人没怎么用过,具体怎样操作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致是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