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图有什么区别,有没有接地气的解释?普通电位器那个我知道,伺服那两个我以前直接AS-接0V,AS+接电位器中心抽头,外部供电。

楼主(2022-11-05):
这三个图有什么区别,有没有接地气的解释?普通电位器那个我知道,伺服那两个我以前直接AS-接0V,AS+接电位器中心抽头,外部供电。
后来有一次好调出了反转(那一批是厂家问题),厂家说要接GND,我现在一直把GND跟AS-接在一起。我一直都是用的0-10V调0-最大值的速度或转矩。没用过负值的。

网友A:
2-3区别很大吗?

网友B:
我只能理解第一张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我也只能理解第一张

网友C:
没见过2和3的接法

网友D:
没见过2和3接法。看着2和3一样,只是AGND连接的位置上不一样。估计效果一样。

网友E:
惭愧啊,学了几十年电子,没看懂2.3图的意思

网友F:
一般是用 第一个接法,其他接法罕见,不推荐

网友G:
图2图3可以说没有区别,就是AGND的线从哪个位置取而已,也许在干扰方面会有一点不同吧。
功能上来说是两个10V电源串联起来做成正负10V电源,串接点是接地的,这个也就是基准点。
电位在最上端时AS+是正10V,最下端时是负10V,这个正负就是表示正反转。
如果你只要一个方向,可以只用一个电源就行了。
个人的理解图的意思是可以用两个普通电源组成正负10V的电源出来。
但如果是我用会买一个提供正负10的开关电源,这样基准点就可以不接地。

网友A:
没看一下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图三免强看得懂,图二怎么解释。还有我平时不接25脚,只接AS+,0V接AS—有问题吗?AS-接不接GND有区别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图三免强看得懂,图二怎么解释。还有我平时不接25脚,只接AS+,0V接AS—有问题吗?AS-接不接GND有区别吗?

这两个的区别就是25脚图二可以不用引线出来,直接在引脚插头里面把9与25接在一起。

图三是要从插头里面引一条线出来在电源端这边与9脚的线接在一起。

25脚的AGND是用来接地的,正常情况下接不接应该问题不大,但如果输入的电压信号有干扰时也许接了会有改善。

最终图二图三的区别就是一条引出线的事,正常情况效果一样,但如果在有干扰且线路长的情况下,图三会有改善。

其实个人觉得这种接地最好是直接接到地线排那里去。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电压基准是GND还是AS-有一段时间我把0V接到AS—AS+接电压调节。也是正常用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电压基准是GND还是AS-有一段时间我把0V接到AS—AS+接电压调节。也是正常用的。

电压基准是AS-

正常情况下0V接到AS—AS+接电压肯定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