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MCGS Pro的疑问

楼主(2022-11-05):
如上三图,我从信息采集创建变量,16位无符号数,建立变量后名字也对,代表16位无符号数,但是点击确认后,回到输入框属性那里,新建的变量变成了浮点数,如第二个图,且不可更改数据类型,都是灰的,实时数据库里面也是浮点数,但是能改数据类型,可以换成整数,平时没用过MCGS 的屏,有点疑惑,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忘大佬路过解惑,感谢

网友A:
图一 你选择之后还需要再确认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点击确认后就变成了图2,所以才有疑问

网友B:
变量的建立是在设备窗口,这个地方是改变不了的!

网友C:
图3双击它,将【类型】改为整数

网友D:
楼上说的对,图三双击,然后基本属性那边对象类型改成整数。

网友A:
图三双击,然后基本属性那边对象类型改成整数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