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06):
10kv高压变频器+自动旁路柜  10KV  2600kw电机在特定情况下需要高压变频器由变频状态转工频运行;

收集资料了解到变频转工频必须先使变频器输出至50HZ后,通过锁相环检测电网工频电压的相位,幅值,频率;使变频器输出的电压各项数据与电网工频电压一致,满足此条件后,负载可执行切换至电网工频运行;

因锁相环检测对比的是电网工频数据,假如高压变频器某一功率单元损坏,只能降负荷运行,这种情况下变频器输出电压无法和工频相位、幅值、频率一致,是不是变频就不能切至工频运行。

有类似工况的朋友没,或者高压大功率变频转工频的案例,给分析分析,万分感谢

网友A:
我们以前旁路是作为备用使用的。需要手动切换。。就是变频器故障了才手动切过去直接工频启动。。自动的没有接触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风机功率较大2000多KW,不能直接启动;以前碰到过直接启动把上级开闭所顶跳了;
现场10KV 315kw的空压机是直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