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07):
侧夹输送轴承计数,速度每秒3-4个,靠得比较近,用什么感应开关合适。

网友A:
侧夹输送是什么意思?

如果外圈露出来的话,接近开关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光纤+高速计数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外圈露一边,轴承有大有小,不方便调整感应位置。

网友C:
如果之间有间隙,环境还可以,用光纤传感器

楼主:
轴承是黑色的,用光纤可以吗。

网友C:
有工装加持工件的图片吗
黑色不可怕

网友D:
对射式光电开关可以了

楼主:
光纤用什么型号的,
有的感应距离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射式光电开关可以了
对射只能上下安装,有渣,会影响计数。

网友E:
环境不要只能用高频涡流的距离感应开关做计数。

网友C:
你给的信息太笼统又不肯出图
侧夹输送轴承~水平,直立不明
外圈露一边,轴承有大有小~小的多小,大的多大,露出的边露出多少
对射只能上下安装~为啥,还是没说明白
......
算了,自己慢慢弄吧

楼主:
用光纤感应,2个靠紧感觉分辨不出来。

网友C:
能上个照片吗,别只是感觉
集图才能广议

网友F(2023-06-08):
可以考虑使用光电传感器作为计数用感应开关。光电传感器可以通过光电原理来实现检测运动物体的数量,而且具有灵敏度高、信号稳定、安装方便等优点,在物流、包装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在侧夹输送设备中,可以将光电传感器装置于轴承的侧面,当轴承经过光电传感器时,传感器会检测到轴承,并产生一个开关信号来统计轴承的数量。
同时,还需要注意选择适合的光电传感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有高反差或高反光率的传感器,以保证检测的精度和稳定性。具体可以参考供应商提供的技术参数以及操作说明书,选择适合的型号和参数。

网友G(2023-07-15):
轴承之间有间隙的话,可以考虑用对射型光纤传感器。

网友H: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传送装置,我的理解,假设用的传送带,那么可以后级传送带比前级传送带速度快一点,自然就能让2个轴承之间产生间隙了。不知道这个方法是不是适用你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