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欧姆龙CPMA-CIF12通信吗?接线怎么接?

楼主(2022-11-07):
哪个用过CPMA-CIF12成功通信的?这是什么问题导致不能通信?

网友A:
CPM1A-CIF12连接到CQM1H的外设口?
你是如何做到的
所以提出问题,请提供完整信息
这个产品能否用在CQM1H上,先不说,它停产好多年,你还用有被骗嫌疑
一定要用外设口,弄个CS1W-CN118+232转485模块
电脑离的不远用CS1W-CN626(6M)
能找到CQM1H-SCB41(通讯板)最好~前提CPU还有空槽
【方案】
华北工控:嵌入式计算机在一种新型激光打标机器视觉系统中的应用

网友B:
呵呵;这个是CPM1A/CQM1上用的,如果是CQM1H,你需要的是CPM2C-CIF11的模块;
【方案】
华北工控AI产品,支持基于AI影像的高清视频会议通讯系统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旧的空调机,原来用的就是CQM1H,可以通信的,我已经找到原因,现在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