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这个断路器总是跳闸,摇表遥测没有漏电,不短路能不能把里面的脱口给去掉作为一个单纯的断路器用(20221108)

楼主(2022-11-07):
能不能把里面的脱口给去掉作为一个单纯的断路器用,这是烘干炉的其中一个,有时候合闸半天不跳,

网友A:
估计有漏电,可以把漏电线圈线断了,当断路器使用,不过设备要做好接地

网友B:
不建议擅自篡改合格出厂的空开产品结构。
否则出事了本来可以赖自然因素(老化失效或者故障损坏),结果出事以后安监组成的调查组一旦研究出该开关被擅自篡改过,就会立马追查篡改开关结构的责任人来做背锅侠。
所以,宁肯跟领导提开关损坏需要购买更换。

网友C:
看一下漏电按钮要不要复位,或许真不是因为漏电

网友D:
直接换一个吧!

网友E:
这个带漏电保护,极有可能是发热管发热过后变形出现的漏电,冷下来又正常了。

网友F:
能不能把里面的脱口给去掉作为一个单纯的断路器用?
就这个问题可以告诉你,是可以的。
但是最好搞清楚是什么原因跳闸的
1.首先看看是不是漏电的原因,如果是漏电原因那个黄色的小杆是会跳出来的。
2.不能说用表测了没问题就下结论,有可能是线皮破了,机器震动碰壳,这个需要仔细的检查才能发现。
3.漏电开关自身出了故障也会跳闸的,虽然这种情况很少,但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G:
设定500都动作确实要好好查查,但是设备线路多确实难查。要不申请几个漏电开关,后面加几个,方便查找。

网友H:
妥妥的漏电,以前处理过的加热设备时不时跳漏保,直接换加热管搞定

楼主:
今天上午没有跳,炉内198度

网友I:
跳闸时候测量电炉丝绝缘,热态的时候比较准…

网友J:
设定500都动作确实要好好查查,测下实际漏电流多少?

网友K: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把里面的脱口给去掉作为一个单纯的断路器用,这是烘干炉的其中一个,有时候合闸半天不跳,

这种做法不提倡。

当年在一家私企打工,就曾遇到过一位半桶水的“电气工程师(实为中专生)”,厂进线的总开关经常不定时跳闸,就将该开关的漏电功能剪掉,结果不久,园区配电室的人员上门告知你厂线路有漏电故障,要求立即排除,不能影响整个园区的供电。

老板叫我去处理。我通过逐段排查,最后在一个铁皮顶车间找到漏电点。是铁皮顶漏水,请了外来人员维修的时候,将从铁皮顶下经过的供电线路给钻破了皮造成接地故障。

找到故障并处理后,再跟踪线路排查为什么总开关(带漏电保护)不跳闸,最后拆开总开关后才发现这个开关被人拆除了漏电保护功能,再追问是什么人干的,结果是那位老板面前的大红人“电气工程师”干的“好事”。我找到他,当着老板的面就骂他是不是想害死人?如果不是园区配电室发现本厂有漏电,这个铁皮顶车间整个车间与铁皮顶有联系的导体都带电,万一有人触碰到,后果会怎样?我转身又对老板说,你今天回家点多几炷香感谢老天爷吧,感谢园区配电室的人员告诉你你厂线路有漏电,否则什么时候死人你都不知道。

随后,我叫老板马上派人去买一个新的开关(漏电保护断路器)回来更换。

网友L:
加热管漏电不难查的,也不排除是线路的故障,湿度大时候漏电的话就肯定是线路存在破皮,前段时间,一台变频带的风机,变频时不时的报过流,最后查出来线路在一个角落给老鼠破坏了

网友M:
控制回路是否220v的

网友N:
漏电跳闸,一定要查找原因!牵涉到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安全比天还有大!

网友O:
完全完全是违章操作。

网友P:
如果是漏电跳闸,那还不是一般的漏电,请注意,该开关被定在300mA上,也就是0.3A!

网友N:
一定要查找原因!安全一定要比天大!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一旦发生安全事故一切都晚了!给12楼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