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844B开关电源故障,换多个3844B,8脚 始终是 6.67V。

楼主(2022-11-08):
求助 3844B开关电源故障,换多个3844B,8脚 始终是 6.67V。
7脚电源直供 19V,
下图是4脚波形,6脚无输出,断开周围元件,均如此。请教前辈该如何查。

网友A:
7角改为16.5V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用 8脚变成 6.82 输出了。

网友B:
是不是芯片本身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芯片本身问题,已经从好的变频器拆过来芯片装上了。

网友C: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7脚都23伏了,我记得是有个二次绕组二极管短路引起的,ABB510

网友D:
断开周围器件?怎么做的,拍照看看。6.67伏是用什么工具测量的拍照看看

网友E:
查一下第三脚的电压是多少?是不是对地的过流采样电路开路了?理论上,这个脚的电压不会高于5V的。

网友F:
第三脚反馈电阻异常!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拆过来的时候芯片在好变频器上的时候测量了8脚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G:
8脚电压高于5V,一定是芯片的问题了。拆过来的芯片正好也是6V,这个概率就太高了啊。
是不是数字表欠电了。
其它脚的状态,不会影响到8脚电压的,是内部稳压输出啊。除了8脚外部电路过载引起低落和8脚内部电路坏掉以外。

网友H:
8脚基准电压啊。芯片问题吧

网友I:
你的OV点是哪里?依次测量8个脚的电压

网友J:
这哥们不说话了,估计就是个低级问题,容易忽略的!万用表,板子漏电,5V被拿去其它电路做基准,该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K:
万用表没换电池导致的吧

网友E:
论好工具的重要性。

网友L:
引用 网友E:
论好工具的重要性。
三分手艺七分工具!没有好的工具干活费时费力!

网友H:
一语道破天机??????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这几天没时间弄,明天去处理,有结果回复大家。

楼主:
故障已经修复,就是启动电容坏了,使直流供电18V,可能芯片启动了,但供电电压过高,导至2脚的电压过高,芯片保护了,更换启动电容后,用示波查看供电波形,上电电压在 16V左右,然后电压马上回落到12V,芯片正常工作了。
之前 8脚输出电压不正常,是低级错误,找错了地,接的桥式整流的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