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08):
因为我的PLC没有脉冲输出口,且电机转速不需要调整,我不知这样的话,在步进驱动器上设好转速,启停和方向则由PLC外部给定,这样可以吗?

网友A:
想法太天真,不可以,仅仅单凭步进驱动器,不接其他控制,步进驱动器发不出信号。以下是步进电路图,左边的相当于PLC,如果没有PLC的输入信号,步进驱动器是没有输出的。

网友B:
这要看驱动器支不支持,普通的是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我是想使能和方向由PLC给出到驱动器,只是脉冲信号能在步进驱动器里面设好,倒不是说不要驱动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使能和方向由PLC给出到驱动器,只是脉冲信号能在步进驱动器里面设好,倒不是说不要驱动器
还是不行,驱动器需要外部给定脉冲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使能和方向由PLC给出到驱动器,只是脉冲信号能在步进驱动器里面设好,倒不是说不要驱动器

也是要看驱动器有没有这个功能,普通的步进驱动器不像变频器与伺服,速度可以在自身控制,必须要有外部脉冲提供才行。

至于到底有没有这种,你可以打这个电话咨询一下雷塞400-885-5501

网友C:
某宝是不是有脉冲驱动板吗,用电位器调整脉冲频率,还有启停

网友D:
大多步进驱动器是没这功能的,必须要有脉冲;

网友E:
有可以内部编程的,价格贵个300左右和普通的脉冲步进控制器,鸣志步进电机可以实现的你要求,给IO点启动步进电机,具体自己看看

网友F:
办法也有,你可以单独买一个脉冲发生器,再通过PLC的端口经过中间继电器控制驱动器,脉冲发生器这个有专门给步进电机用的,速度调节也方便

网友G:
用脉冲控制器就可以,有启动,停止,回原点,还有调速功能…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某宝上看了下脉冲控制器,基本上集成度都很高,一般都已集成了启动和方向,单输出脉冲的很少,还是打算从PLC那边进行改造了,因为客户最终还需要远控电机的启停与方向,所以还不能都集成在脉冲控制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