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ll

楼主(2022-11-08):
大家好,变频器在矢量控制时对电机进行自学习时报故障停机的原因都是有哪些?

网友A:
自学习是不会报故障的,除非你的电机本来就存在短路造成变频器不能识别

网友B:
电机铭牌参数输入正确,自学习不会报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铭牌参数输入正确,自学习不会报故障。
自学习好像不用输入电机参数

网友D:
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