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块控制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22-11-0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这种模块是需要触发器来控制的,昨天我看见有个师傅没用触发器,直接把K1K2短接导通模块,断开K1K2就断开模块,能这样控制模块吗?
问了厂家,厂家说肯定不能这样控制。

网友A:
可以的,两个控制机短接。晶闸管就导通。

网友B:
看来这个是固态调压器,要是固态继电器这种短接的办法就不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