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标设备断路器50A,线径用约国标1㎜2,到底有何玄机?

楼主(2022-11-09):
一台日标设备:組立自動機
主电路图:
总电路线径用表:
查度娘:日标0.75sq,相当于AWG18线标
AWG换算为国标是:1平方。

网友A:
是不是sq单位不同?

网友B:
机器实际上使用多大电线?

网友C:
真50A 380V电压那么线径都不够用,更别说200V了 要么单位标错了

网友D:
应该是数字写错了吧。

网友E:
查了一下,这个断路器是额定电压220伏的,那么220*50是1.1KW。那么一平线就是合格的。

网友F:
你这个表对不对呢?感觉后面截流不怎么对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查了一下,这个断路器是额定电压220伏的,那么220*50是1.1KW。那么一平线就是合格的。
220*50=11000 11kw吗

网友G:
回复 网友E:
体育老师说: 不是我教的。

网友G:
是不是7.5写成了0.75?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客户发的图纸,没去现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查了一下,这个断路器是额定电压220伏的,那么220*50是1.1KW。那么一平线就是合格的。
220*50=11000 11kw吗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

网友H:
看实际用线与功率

网友I:
日本图纸默认的单位是什么?
GB是mm

sq后面是什么?英制,公制,有日制吗?

假设是mm 0.75mm2通过电流2-6A,日本是200v供电,也就是400-1200w的电器

标注50A的电器,不是空开,就是接触器
真实负载是什么?或许就是个400w变频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查了一下,这个断路器是额定电压220伏的,那么220*50是1.1KW。那么一平线就是合格的。

体育老师教的数学?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日本图纸默认的单位是什么?
GB是mm

sq后面是什么?英制,公制,有日制吗?

假设是mm 0.75mm2通过电流2-6A,日本是200v供电,也就是400-1200w的电器

标注50A的电器,不是空开,就是接触器
真实负载是什么?或许就是个400w变频器

400W的变频也不会设计50A的接触器呀

网友I:
回复 网友J:
人家有钱
或统一采购便宜

网友K:
图上标的那个50A 应该是开关的承载电流吧!

网友L:
标错了吧,0.75平方带整机不敢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