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计数

楼主(2022-11-09):
PLC的高速计数是利用输入中断来计数的。
有一个高数计数频率达到300次/秒,那么每次计数的间隔时间差不多是3ms,如果PLC程序的扫描周期是10ms,那岂不是PLC
程序得不到执行?

网友A:
普通的计数是要考虑扫描周期的影响;高速计数不用考虑这个;

网友B:
中断是立即执行,反而是对程序有影响。中断后执行的程序越简单越好。

网友C:
高速计数器是另外的处理方式的,高速脉冲输出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计数器是另外的处理方式的,高速脉冲输出也是一样。
莫非用另外的处理器?

楼主:
我想的话,高速计数越频繁应该对程序的响应速度影响越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计数器是另外的处理方式的,高速脉冲输出也是一样。
莫非用另外的处理器?

有没有另外的处理器,不清楚。

你可以理解为正常的程序扫描是一部分,高速计数是另一个单独的部分。

网友D:
【PLC的高速计数是利用输入中断来计数的。】
这句话就理解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PLC的高速计数是利用输入中断来计数的。

这是哪里听说的?

网友F:
如果只是单纯计数模式的话,方法是将输入的脉冲输入进计数器(定时器),然后程序内部的另外一个定时器会再以一定的时间间隔去读计数器内部的数据寄存器数据,读完就会清空,让计数器重新采集,计数器一般最大的脉冲记录量为65535。所以说,你的脉冲量速度对主程序影响并不会太大,如果是接的编码器或磁栅尺光栅尺等,需要判断正反转的场合,则会使用中断,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脉冲速度太高,会对主程序有一定的影响,只要不在中断中处理复杂的算法及动作,影响也不会太大,我们用单片机做产品的时候都会这么处理,估计PLC的处理机制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