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09):
初学者 编程后这个长短不一,感觉好奇怪,没有找到办法,求教!!!3Q

网友A:
这应该不影响程序运行?觉得不美观加空格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具--〉选项,在梯形图编辑器中勾选右母线对其,至于右母线显示位置可以通过显示行宽度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谢谢大佬!已经解决了, 前辈 对于初学者有什么好的经验指导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大神用过欧姆龙总线通信 和三菱MR-JET-G-N1伺服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大神用过欧姆龙NX和三菱伺服总线通讯吗

网友D:
大神用过欧姆龙NX和三菱伺服总线通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