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10):
三个输出分别为1.67V 3.3V 1.60V。测量输出为3.3V的运放同相输入电压1.65V 反向输入电压0.29V大概哪里出问题了?
Nu Nv Nw 都是电流采样,目前是单板测量,所以这些点对地是个2毫欧电阻,

网友A:
乍一看,以为是不同电路,再细看~出图不标准

测量输出为3.3V的运放同相输入电压1.65V 反向输入电压0.29V大概哪里出问题了?
不对吗?

想证明是运放问题,起码再测另两个运放同位电压呀
只是这一组数据,来分析运放的问题~属于不讲理

重点查NW过来电压~不要忘了比对NU,NV电压

网友B:
很明显,3.3V的运放已经进入非线性状态
极有可能是R53开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需要因为这些信息已经足以判定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不要忘了同相输入电压。

网友C:
VDC和NU都为0V或为相等电压时(即输入信号差是0),将R43左端1.65V视为基准输入,据基准等于输出的规则,输出电压应为1.65V。R42、R45不良,均会造成输出电压升高的现象。
或确认两个偏置电路的分压值是否正常。若电阻正常,但分压值不对,是芯片干涉了分压,说明芯片坏掉。
测量同相端是1.65V,R42断路的可能性大啊(但此时若NU输入恰恰也是1.65V,同相端的电压就是对的;NU点不是1.65V,一定是R42的问题了)。

网友D:
输出3.3V,是U4C的话,同相10脚输入1.65V,反相9脚输入0.29V的话。。。
1、U4C坏了;
2、U4C没有坏,同相10脚2只分压电阻,其中R50断路的可能性极大。
其它电路不需要再查了。

楼主:
确实如咸工和6楼的回复,同相输入端分压电阻开路,导致同相输入电压为1.65伏,此同相放大器放大倍数13,输出被电压钳在供电电压3.3伏。所以反向输入就是输出电压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