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组态软件

楼主(2022-11-10):
wincc组态软件可以生成能在windows系统下单独运行的工控软件吗?
还是需要在工控机上安装wincc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cc组态软件可以生成能在windows系统下单独运行的工控软件吗?
还是需要在工控机上安装wincc才行?

1、不能
2、要安装软件

网友B:
必须先装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