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10):
根据官方 《IS620N系列伺服设计维护使用手册》, 6.4.2 ,

IS620N 的 csp 模式,仅支持绝对位置指令,

是不是说,它不支持设定速度的? 那么它会按多大的速度运行呢?

网友A:
绝对位置控制也有速度设定的;

网友B:
位置控制也可以有不同的速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