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10):
第一次用信捷XD5E系列PLC,不知道怎么样和电脑通信,PLC上面有两个以太网口,还有一个是和触摸屏相连的,不知道怎样下载程序,通过哪个口,怎样设置?大哥指导下!感谢。

网友A:
用一个新东西 都不看手册的么

网友B:
这款依然保留有RS232接口的;

网友C:
抖音搜 信捷XD5E

网友D:
其实很多都可以在今日头条上搜索得到答案的,甚至手册都可以找到,这个比度娘良心多了

网友E:
编程软件里面可以选择下载方式
以太网ip在一个网段

网友F:
先用232下载一次程序,设置好网址,以后就可以用网线了,plc本身也有个出厂默认网址,直接扫描plc,然后下载个系统快更改下网址

网友G:
192.168.6.6连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