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22-11-10):
(无正文)

网友A:
 。。。。。我怀疑,你外接的停止按钮接的是常闭触点。

网友B:
这个带斜线的符号,不要将它理解为常闭,应该理解为对信号的取反

网友C:
先看看I0.1是不是亮着,亮着就是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你外接的停止按钮接的是常闭触点。
电工入门常犯的错误,见谅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你外接的停止按钮接的是常闭触点。

这是标准的启停程序,外部使用开点

网友F:
应该是一键启停    不带复位的按钮开关

网友G:
程序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