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10):
plc能否实现数组坐标运动控制,什么PLC都可以,我想问问什么样的PLC,支持是不是运动控制的。最好推荐几个型号,台达的更好。

网友A:
。。。。我做过一个项目,有点类似于你的要求 ----- 就是在触摸屏中选中工艺1,工艺2,工艺3 。。。

       然后呢,PLC里对应工艺1 :(X轴先定长一段20毫米动作,Y轴再定长50毫米动作,X轴再定长30毫米动作,Y轴再 。。。)
                        工艺2 :(。。。。。。)
                        工艺3 :(。。。。。。)
       用西门子SMART200做的,正好有两个脉冲输出口。
       绝对运动指令,走到位,置零位指令,再走。。
       写好一组组的数据,对应工艺做成一个个子程序,HMI选中哪个,就调用相关子程序。
       子程序里面具体工艺控制用顺控,一步步的走。。那机器好像是在海绵上冲小孔。。时间长,都忘了。
       都没用伺服,用的是步进电机。10000脉冲转一圈,精度也够了,机器实际运作状况良好。

       具体项目具体对待,思路也不同,我就是看到你的贴子觉着有点类似。

网友B:
只使用过西门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