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10):
请问各位老师,刚刚进入工控行业,请问这款这款安川驱动器SGDB-30ADG怎样进行测试,配合图片这款电机。感谢支持!

网友A:
搞个手册看看会更详细,里面从接线到测试都有

网友B:
按照使用说明书一步一步操作,什么都会了。

网友C:
不是所有的故障修复后,都需要装编码器、私服电机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回复,主要是维修后测试伺服电机能够运行更加直观一些。避免返修。谢谢!

网友D:
还是用PLC发脉冲接上试运行靠谱;

网友B:
回复 网友D:
6楼回答完美!

网友E:
淘宝买个步进/伺服控制器,几十元,连接驱动器就能启动起来。
看看下个调试软件,有的品牌用调试软件就能试机运转。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老师指点测试方法。感谢!

网友F:
直接用模拟量控制更简单

楼主:
请问老师具体怎样接线呢?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