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smart,四线制PT100为什么都除以10

楼主(2022-11-11):
公司设备的一个程序,温度部分,四线制PT100为什么都除以10再输出。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分辨率或者单位的问题吧,假设模块是0.1度的精度,我们是1度的单位。
如果实际10度,模块读出来是100,到触摸屏上显示就要除10才对了。

网友B:
就如楼上所说,类似的还有变频器频率50HZ读出来写进去一般要填个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