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11):
没用过步进电机,不太清楚这个表里面电流设定有什么用?是不是电流设定越大,带载就越强?设最大有什么不好地方?

网友A:
设置驱动器电流要匹配步进电机的额定电流,否则烧电机。

网友B:
这个是用来匹配不同电流电机的,也就是说步进驱动器可以带不同电流的电机,只要在它的调节范围内。不能设定超过电机的电流,否则可能烧坏电机

楼主:
明白了,我还以为电机和驱动器出厂就配套好了,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C:
按你用的电机的电流值设定;如果你是驱动器与电机一起买的话,厂方一般会给你设好;

网友D:
驱动器的设定的最大输出电流不能大于电机承载电流,否则会烧坏电机

\

网友E:
玩了这么多年的步进电机,还没遇到过步进电机烧坏的状况,遇到最多的是电机的转子卡死,这个是没法修的,只能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