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11):
我们公司自己做的产品,EPLAN2.8没有同样的符号,新建符号以后不显示连接点代号,类似的功能定义也没有,求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我也想知道答案,刚刚学习

网友B:
说明符号没有定义好,建议新建符号时,复制个差不多的符号进去,里面就包含了连接点代号等信息,稍作修改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新安装的软件,没有类似的符号,功能定义也没有

楼主:
这个问题是太简单了,还是太复杂了,是没有人知道还没有人理我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是回复你了,你说没有连接点代号,任意复制一个符号过去,都有,稍微移动下即可,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我试过,符号库里没有那么多的连接点最多有个7、8个的,我要做的最少都得要20个连接点。在复制的符号基础上又重新复制连接点,做好以后还是没有连接点代号的显示。我们的东西是类似于PLC的DI模块,我这个新装的软件也没有PLC的符号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你直接用黑盒+连接点,做成符号宏就可以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可以我做过,但是我想要做个符号什么的,还要和部件库联系上,如果用黑盒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