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能EDS1000 15kw

楼主(2022-11-11):
(无正文)

楼主:
大家看看阿有哪里画得不对

网友A:
稳压取样电源一般是5V和12V!你的图纸是下桥驱动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啊,第一次遇到这样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只要电源启动正常,电压稳定,这个就电源修复成功!你的手绘图给你点个赞,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B:
3脚电阻R12,应该连到开关管S极,也就是R43上端,绝对不是接地!

楼主:
上次图上画错稳压取样电源取自驱动刹车的电源,如上图;这次看清了画的

楼主:
这是更正第一张图,回复5楼;上图R43接地,少画了一横,明天重新画一张

楼主:
现在这个电源不能启动,有“嗒嗒”声,间隙启动,启动电阻好的,滤波电容C46换了,后级没有短路,吸收回路高压快恢复二极管和电容也没坏,20V稳压管好的,3844换过;自供电二极管D6好的,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故障可能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