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11):
如图,我没查到置位指令在SCL该怎样写,所以请教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我没查到置位指令在SCL该怎样写,所以请教下。

IF SJ.启动 AND NOT 设备故障 THEN
  CSYXKS:= TRUE;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那是自锁回路,正确写法是  A:= B AND NOT  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自锁回路,正确写法是  A:= B AND NOT  C

请看一下最后括号内的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是自锁回路,正确写法是  A:= B AND NOT  C

。。。。这是一个置位逻辑 ,1楼百分百正确 。

网友D(2022-12-16):
现在博图里还不支持LAD转SCL。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自锁回路需要加上
else
CSYXKS:= 0;
end_IF;

网友F:
其实就是普通的VB逻辑,看看编程语言的书籍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我没查到置位指令在SCL该怎样写,所以请教下。

IF SJ.启动 AND NOT 设备故障 THEN
  CSYXKS:= TRUE;
END_IF;

必须给你点赞一个。

网友H(2023-03-31):
Siemens Suite for KEPServerEX 是 Siemens 设备驱动的集合,为了方便而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它提供一种简单且可靠的方法将基于 Siemens Ethernet 和 Serial 的 PLC 与设备连接到客户端应用程序,包括 HMI/SCADA、MES/Historian、ERP、IoT 和自定义 OPC 客户端应用程序。它支持常见的 Siemens 网络协议,包括 Siemens S7 Industrial Ethernet、S7 Multi Point Interface (MPI)、S5 Point-to-Point Interface (PPI)、S5 AS511 Current Loop 和 S5 3964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