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12):
现在搞得项目有14台变频器跟威纶通MT8071IE走modbus-RTU通讯,想知道怎么做到同时启动跟同时停止

网友A:
14台,一个轮询下来估计至少也要3秒钟,也就是第一台启动要3秒后第14台才能启动,不知这个时间你能否接受。

建议启动停止最好不要走通讯,先不说延时,万一通讯出了问题,想停机都停不了。

一般是调速、读取电流电压参数这些走通讯,启停由PLC端子控制。

当然如果纯解决这个问题也可以只通讯其中一台启动,然后通过该台变频器的输出端子(设定为运行输出)再来控制其他13台,

这样时间就少了很多。

网友B:
多电机的模式下,变频器的开停不建议用通讯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4台,一个轮询下来估计至少也要3秒钟,也就是第一台启动要3秒后第14台才能启动,不知这个时间你能否接受。

建议启动停止最好不要走通讯,先不说延时,万一通讯出了问题,想停机都停不了。

一般是调速、读取电流电压参数这些走通讯,启停由PLC端子控制。

当然如果纯解决这个问题也可以只通讯其中一台启动,然后通过该台变频器的输出端子(设定为运行输出)再来控制其他13台,

这样时间就少了很多。
同时启动、同时停止
Modbus协议用广播模式不香吗???

网友D:
Y版说的对启停最好端子控制,监控状态可以用通信!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搞得项目有14台变频器跟威纶通MT8071IE走modbus-RTU通讯,想知道怎么做到同时启动跟同时停止
如果该变频器支持Modbus RTU广播模式,则可以通信方式实现同时启动、同时停止!

另外如果你在威纶通上写脚本实现顺序启动、顺序停止,正常情况下,也用不了1楼说的3秒,全当探讨,我们可以计算一下理论时间:
一般启动停止报文均为8个字节,则一个站发送接收为16个字节,14个站为16*14,每帧报文包括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1个校验位、1个停止位,这样14个站启动或者停止理论上的报文位数为16*14*11=2464bit,假设波特率为115200,则所需时间为2464*1000/115200=21.39ms,当然这只是理论时间,实际时间肯定大于这个时间的。
因为之前我做过MCGS和16台变频器的Modbus通信,也是要求同时启动、同时停止,但可以有时间差,不过该变频器不支持广播模式,所以我写脚本顺序启动、顺序停止,16台变频器完成一次启动,用不了1秒,当然这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异常时间会更长。

如果支持广播模式,可以用的
如果不支持广播模式,可以用端子方式等其他方式。

网友E:
可以试一下响应需要的时间;

网友F:
开关量控制启停

网友G:
回复 网友C:
波特率没用那么高,再需要读取电机状态,时间就上去了

还是从工艺探讨,确需同时,必定不是用这种启动方式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解答,我大概明白了,感谢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威纶通的轮询一般怎么写呢?想请教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威纶通的轮询一般怎么写呢?想请教下

这个不用写轮询的,通讯延时 这里设置一个数就可以了,具体多少不清楚,可以先设50试试看。

可以看看这个贴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4477&page=1#l3229403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H:
我前几天做过一个项目,因为客户临时变动方案经费不足,直接用触摸屏控制顺序启动,启停信号用外部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