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12):
请教老师们一个问题,ACS510上电报16接地故障。变频器是55KW的,这个故障是检测哪里的故障?
通过禁用接地检测功能后,变频器正常工作。
测了X4端子 11脚2.4v
CT1-3这三个脚都是7.4伏
其他还有哪个地方检测?

网友A:
驱动电路,输出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B:
你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疑问【通过禁用接地检测功能后,变频器正常工作】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赞成楼上!

网友D:
禁用后极大可能会炸机。。。。

网友E:
说明你的负载有轻微接地,变频灵敏度高会报这故障,禁用后有时会报过流

楼主:
现在换了另外一个CPU板后不报故障了,手里没有CPU板资料,目前也无从查起了,哪位老师研究过这个板子?

网友D:
接地一般是主板接口13 14 15脚报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十分感谢,我着重查下这几个信号

网友F:
一种情况主板检测有问题,另一种是SMIO板坏了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