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连不上数据线

楼主(2022-11-12):
设备管理器里面一直是惊叹号,咋办?

网友A:
驱动装了没

网友B:
没有识别到

网友C:
这是要USB连接还是网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装了没
装了好几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要USB连接还是网线连接?
miniUSB。这个可以用网线吗?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C:
回复 楼主:
usb 你设置ip干嘛?
usb要确定驱动安装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 你设置ip干嘛?
usb要确定驱动安装好了没有。
usb连不上,才打算用网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