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好特别

楼主(2022-11-13):
这种变压器怎么测量输出。好像缺相呢?

网友A:
功能还挺全的。

网友B:
有没有缺相,量一下输出端电压就知道了吧

网友C:
没有看出特别。用万用表测量就可以啊。

网友C:
TSR380,对那220
L123输出

网友D:
因为它输出的不是标准的三相对称的220V电压,是利用零线对输入380V电压进行了偏移,利用伺服整流桥设计冗余较大和伺服大都不连续满负荷运行来达到功能的。对输入零线要求高,在现在尽量减少零线的情况下还有这么大个零线负载,系统的整体可靠性大大降低。还是老老实实用传统变压器或选用400V级别的伺服吧。
你验证一下,在停机,伺服放完电后,测量输入4个端子与输出5个端子是否有直通的。

网友E:
之前也用过 好像不能直接量输出那边的三相。当时记得是用万用表的直流档去测的。也是问的生产厂家。

网友F:
没错,用万用表的直流档测的,不接驱动器时L1 L3 电压约200V左右,接上电压会大于200V就是正常的;

网友G:
最简单的变压器测试和判断,楼主你不应该不会吧!

网友F:
这个伺服专用的电子变压器与平时那种绕线式的变压器是不一样的;测试方法也不同;

网友H: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就是这样,量不出来的。

网友I:
碰到过(第一次),电工相线零线接反,维修检查过,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通电常规测量电压(真有效值万用表),发现电压不正常。。。。结果却意外,伺服电机可以正常运转

网友J:
这个电子变压器哦,要带假负载测量哦

网友K:
里面就三个整流桥,灌上树脂。

网友L(2022-12-16):
可能是三相可控硅稳压器,万一可控硅击穿,输出输入电压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