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13):
如图,我看系统常数这里的LOCAL~PULSE1~4说是指定频率,但目前还不清楚是在哪里针对这几个地址做设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我看系统常数这里的LOCAL~PULSE1~4说是指定频率,但目前还不清楚是在哪里针对这几个地址做设定的?

这是硬件的ID,因为是常数,因此你无法修改这里的地址。

你需要对你的PLC进行PWM的组态,需要勾选允许运行时更改选项。

然后为你运行时修改分配地址,一共6个字节,前两个字节为脉冲宽度,后4个字节为总周期,通过运行时修改这些,你可以获得不同的输出频率。

例如QW500为脉冲宽度,QD502位循环运行时间。

之后,你需要在你的程序中调用指令。

楼主:
感谢大大指导

网友B(2022-12-16):
在参数设置选项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