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13):
请教各位大神,伺服转矩模式,速度限制值通过模拟量控制,配合转矩限制信号来达到扭螺丝目的。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当转矩限制信号输出后,想判断是否拧到位,请问这样的工况如何实现?用什么方式比较方便?

另外想问一下,伺服位置模式,可以通过改变伺服力矩,然而来实现定位和力矩控制吗?

以上,谢谢。

网友A:
既是转矩控制,就做不了位置控制了。要么是位置+速度控制,要么是速度+转矩控制。应该可以通过切换控制方式。

网友B:
大部分品牌的伺服都支持:位置控制+转矩限幅
完全可以实现位置控制要求和转矩控制要求

网友C:
模式可以通过端口切换,详细看说明书

网友D:
赞同楼上精准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模式可以通过端口切换,详细看说明书

切换啥,只要做位置控制+转矩限幅就可以实现,通过端口切换?还有,为何要切换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导